求教三星硬盘不引导的故障!

楼主(2008-11-19):
我手上有一块三星80G的硬盘,一引导系统就蓝屏,用MHDD检测过无坏道,无逻辑坏道,用DM分区过,还是老样子,重新装过系统,也是老样子,请教各位大侠,帮帮忙啦!!

网友:
主板放个电,再试一试。应该正常了。

网友:
不是主板的问题,换个硬盘就好了,已经确定是硬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