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X533-A跑FFFF故障

楼主(2008-11-19):
  精英P4X533-A板(SB芯片是VT8237)点不亮,我同事拿给我的时候说刚按开机键就"啪"的一声响.我确定是电源挂了(经测试确实坏了),于是我拿了一个好的电源试主板,触发后发现电源风扇在转,而CPU风扇没转,但CPU散热片发热.我断电开始查找CPU风扇电路,发现CPU风扇接针旁的一个SN48小管坏了,换上好的上电风扇能转了,但点不亮.我插上奇冠PI50E的四位诊断卡,上开机就是FFFF,+12V,-12V,+5V指示灯常亮,RST灯在开机瞬间闪了一下就黑了(应该是正常的吧),CLK灯常亮(微弱亮),FRAME/OSC灯不亮,IRDY/BIOS灯开机就常亮.以下是我用指针万用表测的数据(大约值,但不会相差太大):
1.CPU:
工作电压    1.375V;    RST  1.4V;    PG  1.4V;    BCLK0  0.4V;   BCLK1  0.4V(两时钟电压略有差距);    ADS#  1.4V;    DBSY#  1.4V;    GTLREF   1.2V.
2.AGP:
VCC33    3.3V;   RST   5V;    CLK   1.3V.
3.PCI:
VCC33   3.3V;   RST   5V;    CLK    1.3V;      FRAME#     3V(正常应低电平);
4.内存:
VCC     2.5V;    CLK    1.2V.
5.时钟芯片供电   3.3V,2.5V.
6.有三个3055管(如下图)从上到下,上面的管G3V,D3V,S1.5V;下两个管G5V,D3V,S2.5V.
7.取下BIOS芯片量22脚,开机瞬间无跳变,而且除地外的所有脚都大约在5V左右.22脚是连在I/O(IT8705F)的47脚,BIOS芯片的所有脚都是连I/O上的.
     我用手摸了一下,没发现有发烫的元件。I/O芯片不温也不凉。NB,SB微热,CPU较烫,我装上了风扇。
       我怀疑是I/O损坏,但又担心扩大故障,而且也不能确定以上我测的数据是否都正常,请老师指点一下,看看以上的数据哪里偏差太大,好帮我确定一下故障的部位。

网友:
你测下上面管的G极到左边那个竖起的电感的电压呢?

网友:
直接换IO,我修过几块这样的主板,BIOS资料如果非正常关机或者断电经常丢资料

网友:
回勤学苦练的贴
我量了,是12V,应该正常吧.

网友:
正常的。那你量的那个G3V是哪来的?
上管和下管是有区别的,你说不对是会让人误判的。接12V的那个才是上管。
你这个板的VCORE 是两相供电,你只是测了一组的VCORE,另一组的呢?还没测么?

网友:
回西门吹芯的贴
        我想问下你,你修过好多这样的板,你认为我测的数据有什么问题吗?比如CPU的工作电压1.375V是否正常,这板的电源IC是RT9241A+RT9602,其中RT9241A的1至5脚是VID4(3V),VID3(0),VID2(0),VID1(3V),VID0(3V).我查了资料,这样的组合分配给CPU的工作电压正好是1.375V.你修的板是不是也是这个电压(近似).
        还有,PCI的FRAME信号是稳定的3V左右的电压,我测了不同的正常板的这个信号,开机由高电平(3V左右)然后下降到低电平(约1V左右).所以我认为应该没有帧信号,如果没这个信号,那就有可能NB坏了,因没有示波仪,我现在真的束手无策了.

网友:
回勤学苦练的贴
我测的数据是NB和AGP槽中间的那三个供电管,不是CPU的上下管.

网友:
还有,我测的是两相汇集的地方,这个没错的

网友:
桥的电压和时钟测过没?北桥的时钟0.4V左右。

网友:
回勤学苦练的贴
我上面测的那个G3V,D3V,S1.5应该就是NB的供电吧,不过NB的时钟到是没测,不知测哪里,能否告之.

网友:
测量NB 旁或背面的电容,贴片的或者直插式。

网友:
回勤学苦练的贴
我测了北桥反面的全部贴片元件,有一排电阻和电容(大约四个左右)的电压是0.4V,其它还有3.3V,1.5V,1.2V的,不知这0.4V的就是你所说的时钟电压否?如果是那就正常了,其实我并不认为NB坏了,但看到网上的一些资料不得不怀疑,因为PCI的帧周期信号不正常(通过跟正常板对比),而CPU的ADS#和DBSY#信号为低电平(其实我也只是用指针表测的,不能确定这两个信号是否正常),所以不知老兄能不能赐教.

网友:
我认为故障在CPU——NB——SB这个范围,这样的范围查找的确有难度,我们一起协作解决。

网友:
回勤学苦练
你经过这样的板子吗,我是说型号

网友:
能加你的QQ吗,我们直接QQ讨论,这样更直接

网友:
我的QQ是847395505

网友:
不要说的那么复杂,什么帆啊,听不懂,上假负载看看灯都亮吧,亮的话,压cpu座有变化吗,压北桥呢,在量一下usb对地阻值,是多少,不对就是南桥有空焊,或坏了

网友:
先刷了bios再说,有复位cpu我一般不考虑,南北桥也基本正常,看有无片选,

网友:
回楼上,就是没有片选,估计是IO坏了.

网友:
南桥上的帧信号有没有,如果有证明cpu已经选中了南桥,下一部就到bios了,你说bios没有片选,那就找南桥到bios之间的线路阿。如果是直通io,那肯定是io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