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DX PVT2 開機無顯示02

楼主(2008-11-19):
一个只有高手可以看懂的经典BUG--设计问题
望与高手切磋!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是我从资料区复制过来的,但是附件没复制过来,我在下面补上。内容很有深度,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看一看。

文中所说的VTT_PWRGD#是指时钟芯片的PD#,也就是时钟芯片的开关。但是后面的解决方案我没看懂,希望有这个图纸的兄弟能共享下图纸,大家一起研究下。

另文中频繁提到的strapping这个词目前业界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也希望张老在内的各位英语达人能解释下。

8000DX PVT2 開機無顯示02.rar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首先解释一下这个机器名称   8000DX是神达内部的机器型号  这个机器是帮欧洲麦迪龙所代工的  后面PVT2的意思是:试产阶段。 表示这机器并不是亮产机器,说简短点就是存在BUG的机器。附件我看看再说。。。

网友:
兄弟,我就是在等你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