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107S76开机中间一条亮线,是不是场块坏了?

楼主(2008-11-19):
各位大侠:
  该显示器一开机中间就一条亮线,是不是场块坏了?该机场块为TDA4863A,还未开机壳,想先请教一下各位!这种场块不知道在电子市场有没得卖?另外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场块周边的滤波电容出了问题呢?

网友:
是场部分的问题,可以拍击外壳看是否是接触不好,配件的话都有的卖,而且好找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场输出部分很容易出现虚焊现象.可能补一下焊点便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长风老大,等星期天拆下来先再看看!

网友(2009-10-13):
我那台换了场快就好了

网友:
一条线不一定就是场块坏

网友:
4863我遇到的一般都不会虚汗 换蕊片就OK   不过拆下来的蕊片放在别的机子上面也可以用 不过坏得还是比较多  飞利蒲 AOC经常坏这个DD   没有4863也可以用8172 改一下脚位就差不多没改过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4863这类场块,本来温度就高,容易坏,一般是坏了,如果8172之类的一般是虚焊,补焊就好了

网友:
开机中间就一条亮,我换过TDA4863还是不行,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看看供电正常不 如果正常很可能是场块的问题了

网友:
场块问题,直接换了. 2块钱一片.

网友:
场供电或是场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