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台机主板南桥是否专用的?没有这么一说吧

楼主(2008-11-19):
我是搞笔记本维修的,以前也没学过台机主板原理,简单的就自己修了,复杂的拿到其它地方修,因为台机主板利润太小,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可最近有客户的HP台式机主板USB口烧了,想换南桥,有家维修的告诉HP板南桥是专用的,比较贵,260元。
请教大家一下,有这么一说么,笔记本上我就没见过什么专用南桥,最多有个有铅无铅。型号一样就能用。难道那家伙在忽攸我?
最近还有一个技嘉的GA-8IPE1000-G,明显南桥短路了。型号FW82801EB,这南桥应该就是普通的吧。想从坏板上拆一片自己做。此桥应该也不是什么专用吧?

网友:
82801EB是通用桥
至于你说的什么HP的机子用的是专用桥,这倒没有听说过

网友:
其实那家说的意思 你可能没理解透 专用是没错的 作为做修理的这么与客户解释其实是最恰当的 也好要价  修理的时候就尽量找同型号的桥(上面标识一样的)做上去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台机的桥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哎,看样子那家伙是在忽攸我了。我本身就修笔记本两三年了。还被同行骗,南桥一般给给我报价都是150元,这回给我报260。看到是个品牌机,就想多赚点,因为这主板不好买。而且公司也有8万元的BGA机器,但台机主板没怎么做过桥,没什么经验。前两天试着给人做个北桥,一加热到第4段温度,北桥处像一个漏斗一样往下陷,太夸张了。这主板跟笔记本的就没法比,也不敢给人做了。

网友:
HP的主板修过不多,但还没有听说过专用南桥,要说BIOS资料专用还过的去,但这明显有点蒙的意思,另外260也太贵了,一般一块新板子也就300-400,直接换新的吧,旧的自己留下研究

网友:
260就换板得了,换桥就不合算了,不知掉客户是怎么想的。台机花150去换桥好像没什么必要吧,旧板还便宜点。

网友:
换桥就没有必要了,,还是说服客户换板好了。。

网友:
260? 太贵了吧  上了100块就划不来了。。。

网友:
是啊  换桥不实惠了  还是换块板好

网友:
南桥修起来会比较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