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场卷边,,用铜线在变压器饶几圈,接上好了, ...
CRT显示器场卷边,,用铜线在变压器饶几圈,接上好了,为什么呢

楼主(2008-11-19):
CRT显示器原来场卷边,一次电源变压器去负压的那组切断,用铜线在一次变压器饶几圈,接上原来切断的那两头好了,为什么呢,谢谢
[
]
显示器

网友:
你的负压不正常引发下卷边现象.在负压绕组上多绕几圈后负压增大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斑竹,现在下卷边不会了,但下半部分六分之一处靠近下边框那里出现了一条不太明显的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的横线,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换一下负压上的限流电阻,有时这个电阻增大,会出现卷边现像.

网友:
用铜线在变压器饶几圈,是治标不治本的。好好检查负压的形成电路中的元件。

网友:
是没切断,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的帮助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