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1U服务器dell poweredg 830主板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8-11-19):
修一块这种服务器的板,但他原配的电源线序跟普通的ATX电源不同,想请教下知道的朋友,可不可以用普通的ATX电源,按他的线序重排一下来用?

网友:
我不知道能不能
不过我想无外关乎电压、电流合不合要求,主板电源间有没有相应的监控之类

网友:
嘿~~~~在论坛里找到答案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95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