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大家帮我看下是那一颗内存芯片坏了?

楼主(2008-11-20):
双面的SDRAM内存. 128M, 单独上机报警不能着机, 用了一条32M的正常内存带着机, 用RST软件测得如下,但我不知看是地只坏了.
芯片

网友:
有耐心的话就用拆换移位法,论坛里有个专帖的,找找看。

网友:
abc的那个颗粒,先换他。

网友:
我就是不知是那一个坏嘛,知道我马上换了。

网友:
继续顶上再问. 谁可以帮看看吗?

网友:
到现在还是找不着是那一颗,顶起来再问。

网友:
背面第二个,换掉,注意SDR的排列顺序是相反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等了好多天了,绝于等到你的回复,多谢你。 那么我现在应该是换背面从右边向左边数的第二个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