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无高压!

楼主(2008-11-20):
开机正常 只见很暗的图像。查高压条无16V  供电。16V输入端只有0-5-0左右的电压变化 ,拆主机测一路供
高压条的16V 供电保险开路。换此保险开机屏幕能瞬间亮一下。然后还是和原来一样暗下来了。
怀疑灯管有问题,外接一新灯管,开机灯管亮一下就灭了。手上无此机型的高压条 ,先请教各位有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我想订购高压条试试。还是显卡出来的亮度控制电路出问题?

网友:
查查两个脉冲管~~~

网友:
这个机子搞好了
经检查 灯管坏 高压条坏  换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