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型号:Q7C3

楼主(2008-11-20):
翻遍了论坛里关于BENQ液晶维修案历也没找到和我一样的故障现象。
故障:一闪即灭,打开发现C5707坏了一个(共4个)换上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30分钟过后发现又不亮了。
照论坛里BENQ通病的说法,我把4个C5707全部换掉,电感线圈,高压包全部补焊。但故障还是照样。迷茫中............后来没有办法了,换上通用高压条后,也不行(以上过程中,我均把按键排线拿下了,所以排除开关问题)
继续.......外挂灯管试机。2个小时还没灭。
BENQQ7C3有遇到过灯管坏掉引起的毛病吗。

网友:
补充一句:如果是灯管的问题,在显示器灭的同时,从侧面看应该能隐隐看到图象的 ,但我的这个看不到图象。所以现在说不准那里坏掉。迷茫............

网友:
看一下5707中间的无极电容看一下

网友:
乐华的高压条我已经换过了。所以可以排除。

网友:
把保护干了~[开始烧]哪冒了就是哪的问题~这招有点黑~自己小心点~

网友:
我遇到相类似的问题,是TCL的17屏。我也把C5707四个全换了,能用整个晚上,以为没事了,关机睡觉。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开机又是一样。闪一下黑了。拆开看有时是C5707烧掉一个,有时四个全是好的,重新焊一下又好了。

网友:
换了4个5707并且都修过那么多地方还不行那就是灯管是最大的怀疑对象了

网友:
已经把原机2个灯管拿下来上在其他的显示器上了,2个小时过去还没灭。

郁闷....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过热
拿个小风扇吹着就没事,不吹过半小时到一小时铁定灭了

不过,现在这么冷了,应该不是这种问题

网友:
LZ你確定 ~  BenQ通病~ 只有C5707嗎?

通病因該如下吧!

C5707 , FU9024N ,  .22/250V (如果是.15的就不可能會壞)
3A fuse , 全面補銲

========================

如果上述~你多更換過 且 確實補銲~還是沒多久就又燒掉

就是 高壓線圈 (高壓包) or 燈管出問題

网友:
电容容量减小引其的 :)

网友:
换板吧,,  没有解决不了问题了。。。

网友:
换板也不错,免的以后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