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ls661Q的主板,775系列,IO为it8705F,现触发后片刻断电

楼主(2008-11-20):
qdi ls661Q的主板,775系列,IO为it8705F,现触发后片刻断电,测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正常,CPU核心供电对地阻值正常,4PIN不插时,主板不断,一插就断,换了三个MOS上管,还是断,怀疑电源IC有问题,为ISL6566,手头没有可以代换的,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补充一点,该板可强制触发(刚才还没有说清,该主板自动上电,自动断电)

网友:
并且此主板4PIN 对地12V不短,有600左右

网友:
我的思路和你差不多,对不对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应该还算正确的

网友:
各位有时间帮帮忙,由于没有ic换,只能想别的办法

网友:
现已经将上管下管都拆了,当拆干净时,不断了;上一组还断,估计是电源IC有问题;
另外,开关针电压不正常,只有0。97,通过一个0欧电阻之后就没跑通,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