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20):
ASUS K8N    开机可以点亮,断电后在开也可以点亮,从起复位后就点不亮了,,,诊断卡在07,06那定位不亮了,必须在清一下跳线才可以
BIOS我刷过,问题依旧,
点亮之后第一个画面提示BIOS设置出错,,是否设置问题,,?
(已解决、凡事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
键盘鼠标口电容拿掉。

网友:
现在是按主板的从起正常了,用键盘从起不行,BIOS里保存退出也不行。

网友:
呃,提个小问题,BIOS程序对不对呢,我期待高手出现哈,这种没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2009-08-11):
我有一台一样的华硕K8N.不知道楼主是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