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80L开机无显示,代码正常过!外接无显示!

楼主(2008-11-20):
原始故障:
开机屏幕无显示
处理过程:
上测试卡,发现代码全过了,应该已经显示了,外接显示器无信号输出,拆机后发现屏接口位置有明显的烧毁,简单清理后无效,直接拆除了屏接口,发现断了几条线,就在焊盘的位置,感觉问题不大,没有更换屏接口上去,清洁焊盘后测试,故障依旧!测量屏接口处保险,电感,0欧姆电阻均为发现问题!VGA口RGB,行场同步阻值均未见异常!
现在不知道改动哪里,现在想修到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后再做下一步处理,因为屏接口焊盘断线,接起来会比较麻烦!
哪位有图纸或有思路!麻烦告知一下!
没见过屏接口烧黑的!第一次! 是不是这个本的通病?
看板子的外观和旭日410M类似!不过细部设计不太一样!

网友:
如果是SIS芯片应该就是下面这个图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CF%EB%2B%2B%CD%BC

仔细看一下,代码在走到4A的时候有没有停了一下。

网友:
不是 是INTEL芯片的!
4A的地方没停 一闪就跳95了!

网友:
你看一下板号是多少

网友:
DAOLE2MB8E2
REV:E

网友:
我有LE2的图纸, 怎么发给你?
等会我发到论坛上吧;

网友:
论坛上有, 旭日125的应该是LE2

网友:
如果屏接口烧过,重点查供到屏上ID Chip的3V。。EDIDCLK、EDIDDATA两个SM总线有没有开短路。

1.1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44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问题暂时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2009-01-30):
保险电阻在哪

网友:
怎么检测保险电阻啊

网友:
原始故障:
开机屏幕无显示
处理过程:
上测试卡,发现代码全过了,应该已经显示了,外接显示器无信号输出,拆机后发现屏接口位置有明显的烧毁,简单清理后无效,直接拆除了屏接口,发现断了几条线,就在焊盘的位置,感觉问题不大,没有更换屏接口上去,清洁焊盘后测试,故障依旧!测量屏接口处保险,电感,0欧姆电阻均为发现问题!VGA口RGB,行场同步阻值均未见异常!
现在不知道改动哪里,现在想修到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后再做下一步处理,因为屏接口焊盘断线,接起来会比较麻烦!
哪位有图纸或有思路!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显卡本身,因为屏接口的烧坏有可能把显卡弄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