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传真机听筒有杂音 要怎么查?

楼主(2008-11-20):
一台夏普,11CN的 传真机听筒有杂音要怎么查??

网友:
先查下听筒连接线水晶头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2009-01-12):
送话器,也会引起杂音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把模式选成脉冲了,改成音频就行了。
另外,可换个听筒测试下,仍有的话就是接口板了,检查其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