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声卡只有左声道没右声道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20):
谁知道请教啊

网友:
从简单开始,主板上声卡蕊片附近有两根跳线,可能掉了一根,先检查一下。

网友:
好问题啊~~~~~~~~~~~~~~

网友:
先判断音箱或耳机是否正常,正常后检测声卡电路

网友(2009-08-05):
还有可能声卡ic周边电路坏了 电容啦!丨

网友:
看下那排针的插帽有没掉的。不行的话就看看音效芯片旁边有没掉件,电容有没坏的。

网友:
没价值修换独立声卡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换一片试试吧~我修过一块华硕754的板声卡是AD1888也是只有单声道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插口也有坏的可能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声音跳线是不是跳一个啊。。。

网友:
如果不是没接好或跳线没跳,换声卡芯片就行了,修好N多,N>100

网友:
1、有跳线查跳线有没有插好,
2、声卡驱动是否装完整
3、输出设备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看下音量控制是否设成了单声道  跳线   再就是硬件的问题喽  送修喽

网友:
声卡的前置跳线如果没有接错
一般可以断定为声卡芯片故障
换一个就行了
如果二个声道都有声音
但有一个声音有爆音或杂音搞乱可以判断这个声道的电路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