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寸CRT求助!

楼主(2008-11-20):
我这里有一台长城17寸CRT,冷机开机后左右两边有幅度较大的波浪纹(大概有2--3厘米),抖动频率较高,持续几分钟后就消失了,等机子烧热了就没事了,但是有时候偶尔也还会出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高手帮我解决一下。。。。。。
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记忆IC的问题!
记忆IC有问题的话,就会产生水波纹.
如果换了还是不行,就行场IC附近某个电阻变值的原因....
如果有了结果请告诉我们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