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570S 液晶显示器出现水平灰色亮线(有图)

楼主(2008-11-20):
请教有经验的大虾,LG 570s 显示器屏幕出现灰色水平亮线是什么原因,原来只有一条,经维修后出现了更多灰色亮线,用手按屏幕上的亮线,无任何反应,应如何维修?我是初学维修的菜鸟,希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换驱动板 屏线 看看
  用手按住GOG线 看线有变化么?
      查屏信号转换IC的 供电 输出正常不 ?查此IC 有无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