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主板,风扇转电脑不亮,测cpu供电MOS管,不知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8-11-20):
有个60T03H的管子,从主板拆下后用万用表各脚互相的阻值,基极与其他两脚互换万用表测阻值,有一组为000,其余的为OL。这个管子是不是坏了?
用什么可以代换?
此管表面最下面还有一行字:410506

网友:
此板开机无代码
风扇转
应该是CPU供电电路的事吧?

网友:
60t03   60A 30V  MOSFET

网友:
复位和时钟电路不正常,风扇会转电脑也会不亮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了
我这个问题仍要请教:
“从主板拆下后用万用表各脚互相的阻值,基极与其他两脚互换万用表测阻值(要测四组即四次),有一组为000,其余的为OL。这个管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
想知道是不是坏了??那就再拆一个下来,不就行了,CPU供电P4的板子最少有2组,你拆另一组的一个下来不就知道了,你说的一组0000,我知道是那一级?漏级到源组可能会是0000,

网友:
多谢算活脑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