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X电源IC SG1605D资料

楼主(2008-11-20):
求教ATX电源中的sg1605d芯片的管脚如何的定义啊,

网友:
是6105 还是1605请确认?!

网友:
应该是6105,这个才是电源调整模块

网友:
点下面连接就可以直接得到6105资料
http://www.sg.com.tw/semiGP/data/6105/6105-datasheet.pdf

网友:
放到本站上了:

网友:
SG6105阻值表电压表

SG6105阻值表电压表

网友:
用6105的ATX电路图:

网友(2009-06-22):
我是初学者在修一个长城MATX1801电源,还没注间是SG1605呀还是SG6105,故障是紫线有5V,其他各脚无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