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导止主板不能工作

楼主(2008-11-20):
我用万能表测电源20脚针电压都正常的
就是把它插到主板用 PC电源灯着 就是不工作问题啊
换一个电源 主板能正常启动的,主板没有问题的
请问电源什么问题导止不能启动P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ATX各电压输出正常否?特别是灰线。

网友:
电源输出全部正常 我对照ATX20电压来评定的
红5V 蓝色-12V  黄12V  橙3。3V 灰线5V  紫色5V 白色-5V

网友:
发现问题了,不插硬盘的四口电源线 开机就正常
一插就自动断电了
全部硬盘电源线口都换了都是这样啊。断电啊
测硬盘接口电源线 黄色有12负 红色5V COM接地 全部正常
红色对地数有33欧   黄色对地有156欧 都正常 啊
天啊什么问题啊

网友:
拆开电源检查吧~~既然主机表现都是好的,电源的内部是不是有问题,比如电源内部电容爆了,晶体管穿了,等

网友:
发现两个电容爆了,但找了一个无问题的电源折开看下,电容也是爆了,但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
是不是找下红5负线的电路或者找下 黄12V的电路啊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 :输出端那几个大容量的,欢了这几个电容能解决你挂硬盘掉电的问题,还有不能开机我估计也是和电容有关。你接上主板,测量5V SB那个电压是不是有5v 在2-3V左右肯定是不能开机的。一定要插在主板上测试,或者接负载。否则空载是没用的。这种现象空载能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电容暴了将会导致输出质量下降,如果平台本钱用转来了就将就用吧,好等到一起报废好全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