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一段时间得清一下CMOS才能开机,

楼主(2008-11-20):
一华硕P5PL2,我见过好几台电脑,开不开机,清下bios就能开机了,过几天又变成这样,还得清bios。BIOS也刷过,会是哪儿的事,
华硕
不开机
电脑

网友:
有电池有没有电????这个简单吧。华硕很多板子电池不够电都不能开机,要刷BIOS才能开机,BIOS里面的程序损坏,是什么原因损坏的??会不是会电池这块没电???因为BIOS里面有个硬件自检程序,而硬件信息好像就储存在南桥吧。后面的不用我说了

网友:
我遇到过P5PL2 清完CMOS后没问题,但不能进行任何设置,就算是清完后进BIOS恢复默认连默认也不行,这样关机后过几秒就会自动开机,只要清了BIOS后就没问题,不插任何外设(包括键盘鼠标)也是这样

网友:
碰到过,与开机电路有一定关系

网友:
电池有电的话 看看电池的座子有没有虚焊

网友:
刷BIOS!·
我遇到的是不过内存,清下过!
刷了BIOS!OK

网友:
排险BIOS供电电路故障后,可能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