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845无核心,无复位,无时钟,无PG

楼主(2008-11-20):
这块杂牌板的应该叫金凤凰,内存供电正常,时钟供电也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就是无核心,无复位,无时钟,无PG??????

网友:
CPU假负载??查CPU供电有没有问题,北桥有没有异常发烫,可能是CPU主供电芯片坏了,这些情况都得跑下线路,先查供电,然后查时钟,再查复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