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787-D2显示行宽度被拉长,怎么处理?

楼主(2008-11-20):
方正787-D2显示行宽度被拉长,用面板上的调节功能不可以调节了,调节时可以增大或者减小数字,但是显示器的行宽度没有一点反应,请问如何 处理?

我从网上下载了方正的787-D2的EPROM,用编程器刷进入后,还是一产不可以调节,请问如何修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不是ROM的问题!是宽度电路损坏所造成的,如果你有学过显示器维修的话那么这样说你应该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吧!
          具体来说,很有可能的就是宽度管变值了,或B极所连的两个三极管出了问题,还有的就是宽度管C极所连的二极管出现了短路,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宽度管的型号应该是:TIP122)

网友:
检查行副 管 C极 电压是 多少?  此电压越低 行副 越宽

你这问题 应该 是行副管子 有问题 或者 管子供电有问题
   还有就是  阻尼管 有问题

网友:
逆程电容性能不良或TIP122坏,
前者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阻尼管 有问题..或看看,行幅管。。。还有就是,行部分电容,, 这个问题应该简单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就是SDF313行宽幅管子坏了,相当大多显示器的TIP122管子 ,我是用DS30C换上好了。

告诉大家虽然测BE是0.5V,CE是0.5V,二极管子的PN节正常,但是CE结的电阻值最少要1K以上,否则这管子管子没有放大作用了。

网友:
并在行管C极的逆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