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acer不通电,各位师兄,帮我个忙.

楼主(2008-11-20):
各位高手,我刚接了一台17寸acer不通电,我查到后级输出正常(12V),按键板我也清洗过,我不如何才好?客户催得又急,师兄们帮下忙
AC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就换一下高压条试试看,高压条出现了问题就会不显示.

网友:
后级电压正常但电源灯不亮,你说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5v,3.3v有吗

网友:
有,我改装过高压,但还是不行.显示的只是白屏.真不知如何才好

网友:
17寸不通电问题是贴片电容坏了
17寸不通电问题是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
驱动板没工作,首先检查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问题,查3.3v 1.8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