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533 不上电

楼主(2008-11-20):
今天客服拿来一块主板 GA-8IE533
症状:不上电   强行通电各部分工作正常 能正常开机 点的亮显示器 就是触发不了
换了晶振也不行 。
那为大侠遇见过 怎么修的说说 急啊~~~~~~~~~~~~~~~~~
在下再这先感谢了!!!!

网友:
强行可以开机,说明其他的没什么问题,重点检查开机电路,这部分电路一定要熟悉,14针的开机信号是什么控制的,开关的跳变信号又经过那些组件,一条一条来查

网友:
忘记说了 测的有开机电压 5V 这应该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开关针哪里的5V?是这里的话,说到针这里的5V供电没问题,查跳变信号到哪里去了

网友:
跳变信号有些是I/O控制,有些是南桥控制,有些两个都参加了开机,而V星的还多了一个开机芯片

网友:
你跟着电源绿线查查看。我以前修到过。是线断了。

网友:
既然,能强制触发,说明,14脚到IO或南桥的线路是好的,现在只好查9脚到南桥,到IO,到CMOS线路,和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