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E主板故障

楼主(2008-11-20):
一块845GE主板故障:去掉CMOS电池能触发,诊断卡跑CF,不显示,南桥和1117烫手,CMOS跳线中间针电压1.31V,上电池不能开机,请问各位这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南桥有短路了。换板子吧。

网友:
真的是南桥挂了吗,真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网友:
基本上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845GE主板故障:去掉CMOS电池能触发,诊断卡跑CF,不显示,南桥和1117烫手,CMOS跳线中间针电压1.31V,上电池不能开机,请问各位这是哪里的故障

还没有触发之前,南桥烫手吗?如果烫手,摘掉网卡,1117,75232等。打下PCI A14对地阻值。如果为0,基本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没触发之前南桥和1117就烫手,摘掉1117,没有集成网卡。测AD线对地阻值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