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不上电,电池等闪8下,求助!

楼主(2008-11-20):
机器进水后没了反应,干后故障如下:
1.只加电池,电池灯闪8下(黄色),再无反应。
2.只加AC不加电池,按任何键无反应。
网各位能给点指导,谢谢!
求助
进水

网友:
先把电源管理IC烘一下,可能里面有水分!!

网友:
把主板放烤箱里先烤上一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