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BG2主板不上电,该如何入手维修?(已经修复)

楼主(2008-11-20):
接修一块INTEL D845EBG2主板,现象为不上电,PS-ON插针有电压,+1.8V有电压,南桥不烫手,IO芯片为LPC47M102S-MC,CMOS电池有电,清除CMOS无效,请问该如何下手维修,谢谢了!

网友:
你电源坏了没有呀

~~~~~~~~~~~~~~~~~~~~~~~~~~~~~~~~~~~~~```

网友:
不上电的几个条件没有说清楚吧!

网友:
1强行开机。
能开机的话就是绿线到:IO或南桥。
在查开机电压
。不能开机。查下场管

网友:
换IO。不过这种IO难找。
80%坏的。拆机板很难买到。

网友:
你看PW开关电压是不是正常,SB是否有待机电压。紫5V到PW开关、PW到SB、SB到IO、IO到绿线。

网友:
这破板子我有好几块 都不好用

网友:
INTEL 板不触发IO坏占 7  8成

网友:
PS-ON插针有电压,+1.8V有电压
电压低了点吧。

网友:
除了换io 就是量量14脚接的三极管有没有坏掉

网友:
短接了绿线和地,可以正常点亮.
PS-ON对地电压为3.3V
绿线跑着跑着就找不到了,真头疼.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上的什么?假负载还是U?

网友:
好象 INTEL的原装板子 要上真U 才能正常触发吧 还有就是IO了  试试

网友:
回楼上,上的是P4的U,短接绿线可以正常跑26,可以点亮。
我测下南桥32K的晶振,有波形,难道真的是IO坏了?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短接绿线可以正常跑26,可以点亮,那是绿线到IO的线路问题,好像是到90几脚

网友:
只是查到的IO的PDF,根本没有引脚功能说明呀,真麻烦!

网友:
跑ATX电源14脚的线路?是不是经过一个三极管联到IO的?把三板换了.飞线也行.

网友:
今天又查了查,根据各位朋友的提示,试检查了一下CPU,发现竟然有一针被碰弯了,小心矫正后,即可正常触发了,原来竟是因为CPU的原因,非常感谢大家.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碰弯了一个针,却不能触发,而强行短接绿线,竟然还可以正常跑26并点亮,真是太奇怪了.和平时修的板真是天壤之别!
还希望各位同行在遇到这个相同问题时,一定要先看下U是否正常.

网友:
这板子前段时间修了3块都是IO发热没有IO!
郁闷!

网友:
以上都试过还是不不行
垃圾板不要了

网友(2009-02-27):
这种板子开机不是由于io来完成

网友:
其实,这种板子根本就不是io控制开机的啊,不信跑一下线路便知了

网友:
奇了,io坏还能点亮

网友(2009-08-23):
遇到不上电的问题主板太多了 但是像你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种板子修了N块了,不开机都是换IO搞定。

网友:
今天又查了查,根据各位朋友的提示,试检查了一下CPU,发现竟然有一针被碰弯了,小心矫正后,即可正常触发了,原来竟是因为CPU的原因,非常感谢大家.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碰弯了一个针,却不能触发,而强行短接绿线,竟然 ...
引用 网友A:

SKTOCC# 低电平有效。检测CPU是否插入。

网友(2009-10-27):
INTEL板真的难修,坏又没配件可换
楼主那个针可能是通IO的吧

网友:
看到修复的过程
我深深地无语.....
兄弟你太强大了

网友:
还是细心好啊!

网友(2009-11-27):
IO 的可能性比较大,INTER的要上CPU才能开机的

网友:
我看啊还事换个板划算,这样就不用修了,又不复杂。想也不用想

网友:
我看啊还事换个板划算,这样就不用修了,又不复杂。想也不用想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9712-1-1.html

网友(2010-01-06):
可能是CPU短接的那个脚刚好跟IO是有关联的...造成了IO坏的假像...Intel的板都是IO管开机的..这样大家都误认为是IO坏了...楼下高手继续....

网友:
一般INTEL主板不插CPU不加电 如果插上CPU再不加电 要查南桥 和32.768晶振是否起振之常后再更换IO芯片就好了

网友:
478的针能插弯 楼主真人才啊

网友:
问题是找到了但是,没结果,下次记得数下那个弯脚是多少脚,看看功能做个彻底的了解

网友:
针脚肯定不是我弄弯的.
是客户自己拆机除尘弄的.
弯的脚就是和478CPU缺的2个脚呈对角线的其中一脚,我想客户可能是把U装反了,然后又装恢复过来了,所以才出现了这个难题.

网友(2010-04-05):
I/O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个试试

网友:
太搞笑拉吧

网友:
看看 开机排阵 上有电压吗

网友:
小白研究下

网友:
装反了没烧U?运气真好!

网友:
天啊,竟是CPU的问题。。。不会吧。搞的象开机电路故障呢。汗啊。还能强行加电跑码。这不可思议。

网友:
INTEL主板很多都是上CPU才能上点的 也许你碰到的正好是开机电路上的线吧 ! 不好说 没碰见过这么巧的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顶

网友:
这种板不上CPU是不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