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重启

楼主(2008-11-20):
有块杂牌845GL主板,经常重启。
发现北桥和旁边的MOS管14N03L发热厉害,电压正常,换06N03LA开机试,情况还是发热厉害,用了长时间偶尔会重启。
请教高人哪个部件可能出问题?

网友:
打14N03L输出脚的对地阻值,此电压输出是不是1.5V,是的话应该是桥不良了

网友:
是1.5V,现在还有时花屏后死机。有时用整天没问题,有时一天死两三次,

网友:
检查你的显卡那部分吧。

网友:
上次接到一个客户的问题和你说的一样,应该是CPU座有空焊我遇到这问题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我的故障也是如此,楼主找到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