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二极缓存进不了

楼主(2008-11-20):
昂达P4D主板,在BIOS里打开缓存能进系统,开了缓存快进桌面的时候就自动重启,排除CPU,内存,显卡的问题。
能进DOS,刷过BIOS后仍未解决。请求高手

网友:
请问开二级缓存进不了为什么认为不是CPU的问题?二级缓存在哪里,不是在CPU里吗?

网友:
可是CPU换过啊。而且这块CPU在别的主板上都能正常使用。借了一块一样的CPU,开了缓存也进不了系统

网友:
检查座子是不是虚了.

网友:
曾有一位师傅发过贴子,
你注意一下U座里面的贴片电容等。
我找一下是哪个贴子再发出来你看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9465-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9%C6%AC%B5%E7%C8%DD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9%C6%AC%B5%E7%C8%DD

找了好一阵子,这三个贴子你借鉴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明天查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