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a tool-48

楼主(2008-11-20):
求lba tool-48的bios,它好多BIOS不认

网友:
升级程序,如不能解决,就换机了.

网友:
我用4.67的程序,感觉还可以,一般芯片都能刷

网友:
兄弟,你把型号搞错了,应该是LAB TOOL-48,至2005年底厂家已不再提供软件升级了,4.67是最后一版。以前厂家曾说可以通过更换内部电路板,来升级成48XP,但价格根本让人没法接受。
你要的BIOS是厂家的技术秘密,没有几万块钱是不可能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