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烫手如何解决

楼主(2008-11-20):
海尔品牌主板南桥烫手,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也正常 把网卡吹下来 故障依旧!请诸位前辈不吝指教!!

网友:
很烫的话就挂了

网友:
打PCI A14脚对地值,南桥供电管输入脚对地值
如果为0或很低,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A14脚是什么用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赐教!可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判断南桥坏了

网友:
哪就是代换了,还有什么更直观吗?

网友:
PCI的A14的,
     还有就是SB烫,不一定就是挂了,先查供电!!

网友:
好象是南桥坏掉了。我有20多块这样的主板了。

网友:
要是加电就热 {不开机}南桥一定挂了 加电热就看一下供电对不对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开机加电前就热的一定是坏了
在加电前是不应该有那么大电流的

网友:
开机加电前就热的一定是坏了
加电热就看一下供电对不对了

网友:
如果不开机只接电源,南桥是否烫手,若是请换之,若开机发烫是正常的,如果很烫手请查相应的供电电路,一般是为南桥供电的场管旁的电容可能有问题,查之。

网友:
新手区看贴 少废话!

网友:
你是老手,你来答啊,新生知道就不可答吗?你才跟我别费话

网友:
TO14#
你也一样去新手看!

网友:
你在我废话吗?

网友:
十三是让你们去新手区看有关于SB发烫处理的帖子。

网友:
南桥挂了  经过南桥的电流变大了 所以南桥烫手

网友:
谁说十三没有答??? 难道下面的帖子里没有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3-1-1.html

网友:
测USB对地 阻值 如果为0 那无疑GUA了

网友:
开电之前烫 是南桥挂
开机之后烫检查南桥供电有没有1.5V
没有的话测南桥供电输出脚对地有没有短路
没有的话在测场效应的D脚有没有3.3V
再测测场效应控制脚电压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测一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供电不正常也回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如果是大南桥,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南桥的1117输出多少,看看南北桥的供电管,量一下usb是多少,好的是3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