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 单桥的,PCI A14 3.3V 对地阻值为115欧 电压为 ...
ASUS K8N 单桥的,PCI A14 3.3V 对地阻值为115欧 电压为2.75V 桥坏了吗??

楼主(2008-11-20):
ASUS K8N 单桥的,PCI A14 3.3V 对地阻值为115欧 电压为2.75V 桥坏了吗??

网友:
没人会吗?

网友:
一百多欧应该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检查一下5V转3.3VSB电路吧

网友:
桥边上的9915H坏了,
ATX 3.3V 对地115欧,正常的,对比过其它板都有1K左右的阻值,
此板内核还没有, 3.3V又给拉低到2.75V ,(误导我了)
换9915H 内核也上来了,3.3V也正常了代码也跑了

网友(2009-04-14):
我也有一块K8N主版,刚才看了LZ换9915,我也把我的版拿出来看了看,桥旁边有两个9915,但是靠近桥边的上那个9915 也就是Q25接地角颜色有点不对,一开机桥就很热,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可以开,改天也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