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开机过一会黑屏

楼主(2008-11-20):
AOC712Si开机时灯管有点闪过一会正常,几分钟后黑屏亮绿灯,大滤波换过,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板部分是问题,灯管老化或者不一致导致的高压保护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多,灯管的话,就不应该过会黑屏了

网友:
17的机器坏灯管的比例不算高,应该还是在一体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