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US P4P800S M\S IO型号 ?(附图)

楼主(2008-11-20):
同行拿来得主板:来时更换过IO  更换过显卡mos管!插电源自动上电等几秒自动掉电?
接手测内存供电不正常,更换后有时AF,内存能过得话不上显卡提示不过显卡,上显卡跑码2b 2D!无提示音!
显卡供电正常!重新换一个一样IO,加焊北桥故障不变!自动上电,拔掉电源有时不触发,清COMS才可以!
想知道原板IO是否是 W83627HF-AW? 对于此故障修过得朋友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
P4P800-SE的我有一块,IO的位置差不多IO型号是W83627THF-AW   参考一下

网友:
还有哪位朋友帮帮我好吗?先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我有好几块都没修好除了两个桥板上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LZ
ASUS的这类板IO一般不会是HF-AW
一般是THF  或者是THF-A

网友:
我有一片是THF-A

网友:
我的是W83627THF-A

网友:
看来是IO不对了~~~谢谢大家  回头我找个一样的型号的换上去试试
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一般是THF 的 不会是HF

网友:
手上刚刚好有个张板等耍BIOS
上来找BIOS

网友:
这种板用的IO肯定是83627THF-A。

网友:
是THF-A 得IO ,换上后触发 复位都正常了 跑AF 测内存时钟对地阻值不一样,频率不同~放弃了~~

网友:
是I/O错了
但是华硕有些板也会用到哪个I/O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这是华硕做给品牌机的主板  IO型号是W83627TH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