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BA1主板异常

楼主(2008-11-20):
刚开始学修主板,有不当之处请原谅。
主板CPU供电两相中一相上管烧坏,型号FDB7042L,第一次更换为DNB6030L,开机正常,只一会另一相供电上管烧毁,后又将两管都更换为B55NF,开机能工作,只是换上的管子只20秒温度就很高,怕烧不敢长时间通电。
不知是何原因,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一般建议一组一起换。否则反修率就高了。

网友:
打个CPU的对地阻值,换个CPU试下,以前修过一个CPU不良,但是运行都正常,就是老烧管子,换个CPU就不发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学修主板,有不当之处请原谅。
主板CPU供电两相中一相上管烧坏,型号FDB7042L,第一次更换为DNB6030L,开机正常,只一会另一相供电上管烧毁,后又将两管都更换为B55NF,开机能工作,只是换上的管子只20秒 ...

用来代换的管子功率不够,还有最好是整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