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1.5供电管 导致PCI无复位

楼主(2008-11-20):
一杂牌 845主板  我这已经有7块此板南桥挂的板子 都是南桥发热  拿到此板 摸桥 不烫  上假负载  CPU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机器点不亮  故以为BIOS损坏 刷之  不管用  后查PCI无复位 跑线到门电路  14脚供电5V正常   板上无明显发热器件  无意发现北桥1.5V供电管 S为0.8V  量此管  不坏   直接换掉  OK  机器点亮!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没供电当然复位

网友:
谢谢你,我的主板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2009-02-03):
我也有一块,pci无复位,cpu有复位。不知怎么处理。现在学习了,马上检测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怎么看着越看越糊涂啊,北桥供电不正常,CPU复位怎么会正常呢?CPU复位不是有北桥产生的吗?另外北桥供电不正常怎么会影响到PCI无复位呀,版主能不能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
北桥有多组电压输入,就是1。5V没有,也还有其他电压值

网友:
这个问题几乎是通病了~~!很多老贴子都讲到过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怎么看着越看越糊涂啊,北桥供电不正常,CPU复位怎么会正常呢?CPU复位不是有北桥产生的吗?另外北桥供电不正常怎么会影响到PCI无复位呀,版主能不能来解释一下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1.5V是总线电压,没有南桥会巨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