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期待高手

楼主(2008-11-20):
一块V星848P主板,南桥大芯片.因不能保存CMOS信息更换过电池座.
触发后,大约过10多秒钟才加电,有时接上电源后过几十秒钟后自动开机,第一次自动开机后不能强行关机,开机控制三级管OK,电池电压正常,南桥温度正常,求维修思路.

更换电源

网友:
V星是MSI不是MIS,替换MSI专用MS芯片试试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楼主.88888

网友:
专用芯片不好找,那不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