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DF2黑屏问题

楼主(2008-11-20):
机器送来时被人修得过,没有注意就开机了有电源,4856装反,换4856上去,又坏了查4856相关元件坏的也换了,再装4856,无二次电源也无高压补偿电源,3843B无脉冲输出,行管场效应管都是好的困惑中。。。。。。。。。。。。。。。。。。。。。。。。。

网友:
切了负载先修 电源。。。。。。。。。。。。

网友:
各路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你小子,整个显示器主板干什么,没意思!,

网友:
各路主电源正常,无二次电源,因为4856坏了

网友:
4856的供电正常么
再看看4856二次电源部分的,有一个高电压引入的

网友:
装了个新的4856还是一样,210V进4856的4脚电压正常,但是本机如果不接假负载供电就偏低,接假负载电压正常但是无二次电压输出,现在又来了一台796X5电路差不多,同样连到4856 1脚的R301烧焦但是阻值正常,困惑

网友:
4856各引脚的电压也和正常时有差别,但是4856外围也无损坏的原件

网友:
机器已修好。但是总觉得亮度上去了,对比度不足,对比度已调至最高,机器故障为行输出变压器旁的221p2KV电容击穿造成4856 1脚电压升高至150V损坏中间的1.3K电阻烧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