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845GV-m2主板

楼主(2008-11-20):
此板上电不跑码,数码根本不显示,
不显示
主板

网友:
你还是多了解点基础知识吧。

网友:
学习没有先后,努力学吧.

网友:
恳请师傅们赐教,教一些初级知识

网友:
量一下,CPU 电压,北桥复位和CPU RESTE#,PWRGOD等是否正常.再来发行不楼主.

网友:
你要好好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