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低

楼主(2008-11-20):
昂达N61G 754主板,在假负载上各组电压都正常,换真CPU主供电就只有0.4v。排除扩孔虚焊问题

网友:
你看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跟供电MOS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手上没电源芯片供更换哦

网友:
没电源芯片更换,那你说咋办?

网友:
你的故障为CPU 电压产生芯片坏了,MOS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