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T6Y080L0的盘写错固件敲盘

楼主(2008-11-20):
一块MT6Y080L0的盘,本来是想做PC3000-PCI的系统盘,就写了6Y的固件(PCI-PC3000的光盘里带的那种固件).断电重启动后就开始敲盘.
我进了PC3000加备的LDR,还是敲.........怎么都要敲,请高手指教下我该怎么才能把它的原来备好的固件写回去?感谢!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热交换,如果你手头没有的话,可以加C区LDR,做C区自检

网友:
加C区的LDR也敲。。。。。真难了

我试过加C区的LDR文件,一样要敲,安全模式下加也一样,C区的SF开不了呀

网友:
那你只能做热交换了

网友:
晕了,我们这里基本有几年没有见MT的盘卖了

麻烦大了啊。。。。。

网友:
我有这个型号的坏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