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之华硕P4S533-X跑代码C0

楼主(2008-11-20):
今天傍晚接同行转来主机一台,华硕主板,说是点不亮。查华硕P4S533-X,查外观无电容鼓包,无明显烧元件!
查ATX座无现像。上电主板跑C0,拆下显卡,内存,用力按CPU座,同时按复位开关,诊断卡跑C1,初步判断
CPU座空焊,拆下主板及CPU,发现CPU座不是BGA(如果是BGA那这板就悬了,我没有BGA设备,条件差啊 ),上点松香水,风枪温度打高些,加焊CPU座。上CPU,正常
跑代码!此板修复!
维修过程,与大家分享,与大家共同进步!同时也是做维修笔记!

网友:
挺着好玄乎,不是BGA的那就是插针的,我 没见过插针的还会空 ,长见识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贴,对了,你说的跑,CO,是数码卡的跑的每一步吗,还是CPU不动啊

网友:
C0一般都是CPU座的问题,但有时NC 的1.5V不稳和有杂波时也会卡C0

网友:
你是说空焊,还不如说是CPU针脚接触不好
我个人认为不是空焊

网友:
呵,还用力按CPU?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