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盘超级维修方法,做自检一次性成功,而且不变容量★★

楼主(2008-11-20):
★★6E盘超级维修方法,做自检一次性成功,而且不变容量★★

前提是C区必须好的,安全模式加C区LDR,做C区自检,返回到A区时正常模式下写373不过的自校模块,直接从内存中自检(切记,很关键),不能断电,一次性做完,保证一次性成功,而且不变容量,大家可以去试下!

网友:
直接从内存中自检(切记,很关键),.........这句话怎么理解,LZ可否详解?

网友:
自检方式分两种,一种是写入自校.断电后生效,另一种就是内存中自检写入自校不断电立即运行!

网友:
汗,主要是楼主对电脑太了解了,不过还是先支持。

网友:
为什么我遇到我6E盘C区没一个是好的。还没试过在C区跑SF,都是在A区跑完,373不过,用RCT可以改流程解决。

网友:
谢谢LZ了.先看看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