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11-20):
一块联冠845主板上电测得CPU供电、时钟复位、内存供电都正常。北桥供电1.5V 。点开机,能启动,但不跑码。用手压CPU依然不跑码。并且主板无复位。重启跳线有电压3.3V。
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没用检测卡看?

网友:
不复位你就先考虑供电,再考虑I/O桥等是否有问题,也可先用表笔打一下桥。
如不跑码就太多了,如供电,U座,BIOS,桥,CPU,PCB板等.....

网友:
用检测卡测,只显示一个。,点复位,复位指示灯无反应,主板上复位有从3.3V到0V的过程。CPU供电,时钟,复位,内存供电,都有。集成显卡。CPU座也压过了,不起作用。用带灯测试仪看了,有两个灯不亮,具体哪两个记不清了。

网友:
无复位,北桥正常不哦

网友:
外接显示器

如果不跑可以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时候不跑也可以点亮

网友:
我感觉你还是先检查一下各处的拱电吧

网友:
LZ是怎么解决的啊?怎么不写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
先查CPU是否有复位,再BIOS,芯片等

网友:
测北桥对地阻值 还有USB 的对地阻值 如果为0或者无穷大 就挂了
BIOS 也刷一下 再着就是 IO 了 !
有时U 坐也会引起不复位 有时候就连插针座也会出现不复位或者不过U 的 !

网友:
有时不跑码 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时,请把你的键盘鼠标 显卡 显示器都接好 ,去开机看看吧。   以前我搞过一块宏基P3的板子也是不跑码 ,后来走途无路时(把外设都接好,还不启就丢了),哈哈 就这样电板子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