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acer液晶出现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你见过吗?

楼主(2008-11-20):
我接了一台19寸acer液晶,但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怪现象.那就是通电后电源灯不亮,在接上电源后有时闪几下就黑屏也有时一直白屏,可电源灯就是不亮.高手们,你遇过这种情况吗?请提示下
黑屏

网友:
一般是MCU问题多点

网友:
驱动板也会有问题的喔??

网友:
一直都不亮那就是灯坏了!~2
如果亮过,那应该是主板有问题!~2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此故障是因为供电不足.引起的有时不亮.有是白屏.大多是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供电不足.

网友:
应当是MCU坏了,。。。。。

网友:
我看也是电源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