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本本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08-11-20):
戴尔 本本开机白屏,请教 是内存问题,还是显卡问题,或者是屏幕排线问题,请高手帮忙!!!1
显卡
戴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玩意谁能帮你呢!拆啊!

网友:
这样怎说呀..外接显示器好吗??用过点屏工具来测试下屏嘛..,

网友:
白屏证明屏供电有了,你有没有试过按大小写灯和NUMLOCK灯是否能开关可以的话显卡及接口可能有问题,用楼上说的外接显示器判断一下,如果不行估计板可能假触发了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上的+3V没有, 看看是不是屏上的保险断了,或是主板供屏的+3V没上去

网友:
准备先外接显示器试试看

网友:
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新款的机器 你按住D 再开机,就能测试屏了! 屏没有问题就是显卡的问题1!!!

网友:
重插拔屏幕排线,解决了 。

网友:
屏幕和排线其中一个~~!换张屏试下~~!

网友:
你看看外接行 不 要是行 你在把屏线与主板的接口重新接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显卡坏的也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