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会发红 一会正常?

楼主(2008-11-20):
液晶显示器一会发红 一会正常?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红绿蓝信号接触不良。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灯管可能性大点,。 请问你的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灯管用久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换下试试看

网友: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信号线的问题 换线

网友:
信号线接触不良吧,也许你换根线就好了

网友:
不检查一下就上来问,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