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10故障,求高手解决。

楼主(2008-11-20):
一台三星P10,自行装配时不小心碰到(电源忘拔),造成不能开机,经检查一开关管D704(1N4148)烧开路,更换,用适配器供电,能启动(CPU风扇转动),但屏不亮。后来将电池装上,同时适配器也接上,机子不能启动,检查发现主板的连接电池+极上的一开关管D9(1N4148)损坏,更换,单用适配器供电,还是不能启动。该机在适配器或电池单独供电时,听音乐正常。请高手赐教,是哪个地方问题。从此网站下此机的图纸,但偏偏没有主板电路,不知道那位好心人有。主板上的Q2,上面的代码是A7s6f,对照查询资料,是个双二极管,不知道电路图上标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主板图7M大传不上去 ,分割又不会

网友:
好不容易做好了,感谢我 但是必须都下载后才能看哦

网友:
版主应该给点奖励哦,不外传的资料啊

网友:
下了不能解压缩,出错, 楼主资料是不是没弄好??

网友:
要一起都下才能用,是RAR分割出来的,本来是一个文件论坛里规定一个文件小于1M所以弄成9个文件了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网站真好。

网友:
感谢!但是好像没有主板的电路图,主板上的标记为:
MODEL:TAURUS-MAIN
REV:1.0-04
PCB CODE:BA41-00294A
不知道哪位兄弟有全的图纸啊!

网友(2009-01-20):
2楼的图不错,不过应发在新帖上,\让人好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