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360S不插BIOS芯片不开机

楼主(2008-11-20):
BIOS芯片型号PM49F004,不明白是啥原理,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基本上现在的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我是想问一下不插BIOS芯片,不加电的原因或原理。

网友:
这种通过ISA或X-BUS总线挂在EC/KBC下的BIOS,一般插电后EC会从BIOS中读取一些数据来进入待机状态(S5),没了BIOS   EC读不到数据,不能在待机状态,自然就开不了机了;
LPC方式挂在南桥下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楼主可以试一下,如IBM的T60;
个人这么理解,可能有不对之处,不排除特殊情况;

网友:
简单方法
BIOS上有待机电压的主办都是这现象

网友:
是的,主板不是工作在LPC总线,待机时有电压,主板有一个芯片IT8510e,可能是这个作用。能有高手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
凭经验看,用IT8510,PC87591,PC87541,PC97551,等大EC的板子,BIOS大多参与触发,BIOS坏,按开机键没反应。我刚修个联想A600用到的是PC87591L就是BIOS坏不触发,刷了就好了。
在BIOS坏的情况下,按开机键,EC有向南桥发出开机信号,但没发出相应的电源ON信号。

网友:
我正好有一台不触发   赶紧试一下